让舵机有个不遗憾的退役(舵机改造)

楼主(2015-11-13):
制作过程用回帖的方式吧
首先你要有一个不要或扫齿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等下先,等于直播了我

楼主:
在这5处分别焊一条线出来,不要问我为什么,等下你就知了

网友:
再然后呢

楼主:
我妈叫我洗澡了,10分钟后见~~

网友:
坐等 你到00:46

网友:
晕倒在浴室了0.0

网友B:
是不是要改成搖控 BB响,用來找炸雞.

网友:
继续等吧

网友:
还没回来呀。人呢

网友C:
节哀吧!烂尾了

楼主:
这两个电阻分别是22欧和100欧

楼主:
舵机的电机线输出4.06v
如果想v小一点的话就在输出端加个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改成搖控 BB响,用來找炸雞.

这个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哀吧!烂尾了

不可能的

网友:
抽根烟,坐等楼主继续

楼主:
在两边打点热熔胶防水有防止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