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 Z15 相机快门设置求助

楼主(2015-11-14):
公司的s1000+Z15  带sony   α7R微单     动力什么的都够了   现在问题就是相机设置的是手动对焦已ok     设置连拍后      手动操作可以连拍     但是通过T14SG   给一个二段开关信号     相机却只能一次拍一张   而且间隔3S以上     问问大神们     怎么实现给一个信号   相机就可连拍或者拍照间隔时间短些    谢谢了      一般拍照片是用的什么模式啊    还要设置些什么东西啊

网友A:
这个是相机本身的限制导致的,当你拍摄的时候,屏幕会定格,然后会回闪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有三秒左右,就是你说的情况,但是这只是云台图像传输的问题,不断波动开关就可以连续拍摄,屏幕定格,并不会影响拍摄,只不过不是实时显示罢了,如果你搞不定,额可以加我微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相机本身的限制导致的,当你拍摄的时候,屏幕会定格,然后会回闪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有三秒左右,就是 ...

请教下 我S1000+GH4云台 14SG 俯仰设在LS 停不住 怎么解啊 微信号:ls775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相机本身的限制导致的,当你拍摄的时候,屏幕会定格,然后会回闪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有三秒左右,就是 ...

感谢回答     谢谢    我回头再试试     您的微信是?    我的是jk159263643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相机本身的限制导致的,当你拍摄的时候,屏幕会定格,然后会回闪一下,这个过程大概有三秒左右,就是 ...

再请教一下    我现在是设置的手动对焦    对焦调好后      相机的拍摄速度是不是比相机自动对焦速度快啊    再同样的设置情况下

网友:
我的gh4是设置自动回访为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谢谢    我回头再试试     您的微信是?    我的是jk15926364318

我的微信是:hp51h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我S1000+GH4云台 14SG 俯仰设在LS 停不住 怎么解啊 微信号:ls77526

能具体描述一下吗,很抱歉好几天没看论坛,这几天有个项目去拍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我现在是设置的手动对焦    对焦调好后      相机的拍摄速度是不是比相机自动对焦速度快啊 ...

手动对焦的意思就是不能自动对焦,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关闭自动对焦,焦距放在无限远,这个时候,相机是忽略是否对焦直接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