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怎么放这电调了,请高人支一招吧!

楼主(2015-11-14):
如图:线走外面还是管内拿不定主意了!

楼主:
想剥皮重焊走管内,8个啊!

网友:
不要太纠结外观··走管内无非就是外观看着比较整齐···其他没什么好处

网友:
我觉得放外边散热好点,伞折的X8啊 毒P

网友:
你这内管直径有那么粗吗?现在装的不就很好,扎带一固定就很好了

网友A:
又是铝折叠 又是铝电机座,楼主你不觉得重么?看着都重,这电机座真是丑到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铝折叠 又是铝电机座,楼主你不觉得重么?看着都重,这电机座真是丑到爆呀

就是,我都没有兴致弄了!加之你又沉重地打击

网友:
看着都觉得好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都没有兴致弄了!加之你又沉重地打击

我画的新架子

网友B:
旁边那小机架出吗??手头有套闲置的2216,遥控电池都有!买个QQ飞控就能组个练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那小机架出吗??手头有套闲置的2216,遥控电池都有!买个QQ飞控就能组个练手机了!!

不出,小六轴很稳很好飞,练习用很好的。

楼主:
看着有点单薄啊,轴距是不是太太了,不像25的管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有点单薄啊,轴距是不是太太了,不像25的管子啊?

18mm的碳管, 会裁短的,800轴距足够.后悔用了2mm碳板 硬的一塌糊涂 下次用1.5mm的上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mm的碳管, 会裁短的,800轴距足够.后悔用了2mm碳板 硬的一塌糊涂 下次用1.5mm的上中心板

下板设计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出,小六轴很稳很好飞,练习用很好的。

就第一图上边那个是六轴吗!我以为四轴呢!

网友:
要是共轴双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第一图上边那个是六轴吗!我以为四轴呢!

是MINI six呢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把电机延长线加长到中心板那,电调不就有地方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把电机延长线加长到中心板那,电调不就有地方了嘛

6条线也重

网友:
放里面高温容易出问题,但是好看,放外面不好看但是温度不会有问题,听我劝,放外面,不信,必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