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直升機到手,小小分享和問題。和最新問題

楼主(2015-11-14):
直升機已經到手,因本人是香港玩家所以可能在分享名稱和說法可能有大家唔知我說什麼,請大家見諒。到手後跟板上大大意見,所有螺絲跟進一次,之後看看電池未充電時電量,之後充電後小試一下,但不知是否遙控設定上有問題,因裝上電池後遙控油門推到最大直升機有動力會轉但起飛不了,因本人是夜班工作現在要上班只能明天下班後回來再試看看是什麼問題。問題已經發現及解決,原來是小弟在檢查螺絲和司桿時順便更換了支碳纖維主軸,但主軸與主翼的螺絲不對沒有完全穿過,所以就變成看似有動力但飛不起,最後還是換回原裝主軸後立刻起飛。
現在要開始習慣K110的動力,因小弟之前只玩過v911-2,所以一試K110只會覺得力量和轉動聲音是十分之利害,可能有經驗的大大會笑我孤陋寡聞,但如果真的像我們這種初學者在911轉玩110已經感覺動力升級10倍以上,所以現在還是慢慢習慣中,等習慣完上3d時有問題或趣事再上來向大家請教 最新問題,想問大家能夠做懸停幾分鐘的都是在室內沒有什麼風的時候做嗎?
那麼如果在室外所謂的懸停應該是要自己平衡,飛機可 移動範圍多少代表合格呢?

圖中的線各大大是用什麼方法處理呢?是否可以弄短它~

圖中的線各大大是用什麼方法處理呢?是否可以弄短它~

圖中的魚眼軸承的公用大嗎?因這個只有金屬配件先有~

圖中的魚眼軸承的公用大嗎?因這個只有金屬配件先有~

网友:
金属升级件完全没必要,塑料的韧性比较好,并且价格便宜,耐炸程度远比金属的好,金属炸弯了很难恢复原样,到时候就只能换,碳纤的主轴虽然不会弯,但是提升10%的性能个人认为就是扯淡,这个换不换都可以,个人认为也没什么必要换,尾电机散热也没什么用,还增加尾巴的重量,影响锁尾,其实只要不连着飞几块电池,尾电机的寿命还是不错的,911的充电器没办法给110充,接口不一样,3D和6G的问题没办法回答,因为一直是3D飞的

网友:
易损件有大齿轮,大小桨,尾电机座,横轴,主轴轴承最好也要备两个,还有主轴,炸多了会变形,震动大大滴~碳纤主轴要耐用的话不能上螺丝

网友:
补充下:除了主机架、主板、电调板、主马达外,其它至少至少需要备一份,包括一些小细零件。齿轮、尾垂、脚架、大浆、主轴、尾电机多备点。舵机也可以备一个,虽然一般炸不坏,但迟早要清洗的,就拍拆的时候齿轮掉一个什么的。。。

网友A:
朋友你好
我新买的110买了四五次觉得不好玩,想出掉
你如果有兴趣就加我一下
252098227qq

楼主:
多謝各大大的意見,現在已在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
我新买的110买了四五次觉得不好玩,想出掉
你如果有兴趣就加我一下

因本人是新手而且是香港買家,所以還是經淘x店舖買比較好,多謝大大好意。

楼主:
金属件是个误区,精度太差,简单说就是会引起振动,最主要的是重量,小机增加减少1克飞行都影响不小

楼主:
已經訂了過兩天應該收到~
到那時候再發開箱文請教各位~
但現在已經見有大大說K110遙控很吃電~
有大大已經成功改裝鋰電嗎?
如有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訂了過兩天應該收到~
到那時候再發開箱文請教各位~
但現在已經見有大大說K110遙控很吃電~

用镍氢电池

网友:
回答你两个问题

第一,X6控制,6节电池,吃电跟喝水似的,尤其是玩模拟器的时候

第二,3D 6G,可在空中自由切换,亲身经历,很爽啊,不会飞3D,就6G飞到高空,切3D,翻一个,然后就HOLD不住,赶紧切回6G,稳稳地HOLD住,安全回到脚下!

楼主:
這個通道設定有什麼用和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通道設定有什麼用和是什麼意思呢?

圖中的魚眼軸承,功能好嗎?因現在只有金屬配件先有這個

圖中的魚眼軸承,功能好嗎?因現在只有金屬配件先有這個

圖中的線各大大是會短它還是有方法弄好?

圖中的線各大大是會短它還是有方法弄好?

楼主:
有人换过110尾电机吗?尾电机不炸的话寿命有多长?

楼主:
连续多电飞的话尾电机发热大吗?不暴力,一般的悬停,航线

楼主:
一电悬停几分钟?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电悬停几分钟?

我用的是520毫安電池,做懸停和一些簡單動作可以玩5至6分鐘,但我現在是玩6g模式,不知道3d模式會否吃電一點。

楼主:
引用 楼主:
连续多电飞的话尾电机发热大吗?不暴力,一般的悬停,航线

在我看過版上說明,其實連玩兩電應該休息3至5分鐘再玩比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看過版上說明,其實連玩兩電應該休息3至5分鐘再玩比較好一點。

停一下没问题,我的911我都是玩一电,停10分钟,再玩一电,再停10分钟,然后去充电,充满再停10分钟。然后下一个循环。

楼主:
不知道110原装都送有啥配件?

网友:
怎么我的pc版用不了

网友B:
楼主金属件装上了没?我在同一家买的,金属件球头都很大,连杆拉杆根本装上不能动,自己磨好装上后飞机还是有震动是,而且横轴螺丝上紧后,桨夹就死了,转不了。反正我把600毫安时电池凑合卡上去之后加上金属件能旋停12分钟,开的3轴模式,估计因为飞机太沉,和大飞机一样稳,不知道楼主的改装件如何。

楼主:
不知道天冷对飞机有啥影响,准备天暖和了再如110,说不定还能降价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110原装都送有啥配件?

在淘x買原裝套餐都是連遙控器一個
已裝配好的主機一架
一個原裝一出二的充電器
一原裝電池和多一對主翼
一小支螺絲起子

楼主:
没有大齿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淘x買原裝套餐都是連遙控器一個
已裝配好的主機一架
一個原裝一出二的充電器

没有大齿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淘x買原裝套餐都是連遙控器一個
已裝配好的主機一架
一個原裝一出二的充電器

也没有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金属件装上了没?我在同一家买的,金属件球头都很大,连杆拉杆根本装上不能动,自己磨好装上后飞机还是 ...

我不知道你有否買錯,因他有兩種價錢的金屬件,貴的那套一個十字盤就6x元成套1xx這套是沒有問題的,平的那套就會可能有你出現的情況,因我和朋友兩三人分別買了兩套貴一套平之後先發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有否買錯,因他有兩種價錢的金屬件,貴的那套一個十字盤就6x元成套1xx這套是沒有問題的,平的 ...

我就是成套178的桨夹有问题,现在已经换成k120的原厂件,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成套178的桨夹有问题,现在已经换成k120的原厂件,很好用。

K110可以用k120的斜盘十字盘组件吗,换上后重量影响如何,尤其是钟摆的时候?

网友:
连着飞尾电机受不了的

楼主:
楼主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的?默认的吗?我的买回来默认的和说明书上不一样。也感觉起飞声音很大,现在调低油门,调大螺距悬停中,不知道小油门对电调有影响没,有的说小油门电调会发热量大,也不省电。还有就是齿轮间的空隙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的?默认的吗?我的买回来默认的和说明书上不一样。也感觉起飞声音很大, ...

我是沒有調這兩個地方,都是用原裝設定,因還未完全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沒有調這兩個地方,都是用原裝設定,因還未完全明白

我的一般模式的油门是0.45.70.85.100螺距是40.45.50.62.75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沒有調這兩個地方,都是用原裝設定,因還未完全明白

exp是-20.-20.0

楼主:
我的控油门微调居中了,油门摇杆不到底就变成0了,你的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5-12-14):
问一下x6控左边那个电源接口是干什么用的?能接9v电源吗,能的话练模拟器就不用费电池了。

网友(2016-04-21):
K110 舵量和exp要怎么设置才好,出厂默认的太灵敏了,刚入6通机新手很难适应

网友:
路过拿积分~~~~~SUPER CP和K110之间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