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G2(M8N GPS)无法正常校准电子罗盘,求解!

楼主(2015-11-14):
前期购买的NAZA lite飞控+非凡M8N GPS,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校准电子罗盘时,无论怎么拨动姿态模式开关(天地飞9的三位开关F设置成第5通道),NAZA的LED灯就是不变成橙色常亮,还是一绿三红或一橙三红或四红(室内),是不是非凡的GPS有问题啊?!或者是NAZA飞控的问题?
已经调试了好多天了,一直不能正常校准罗盘!
恳请有经验的模友指点一下,感谢了!

网友A:
我的即使是原装GPS也不能校准,与楼主同问。另外问下楼主的机架哪里搞的,是伞折吗?

网友:
快速拨动十次。

网友:
机子装的很漂亮

网友:
新手表示路过和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即使是原装GPS也不能校准,与楼主同问。另外问下楼主的机架哪里搞的,是伞折吗?

就是淘宝,500轴距

网友:
NAza lite其中一段要改成動,>>>gps>>>>>>姿態>>>>>手動
v2可以不用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打开遥控器页面,然后调成下你遥控器的输出量,拨动开关,光标能在第一个模式和最后一个模式跳动,这样就可以进去罗盘校准模式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未曾谋面的热心模友!已经能正常校准GPS了,估计就是以前拨动模式开关的节奏不对,过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