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用d10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5-11-14):
玩小飞机迷你cp.02s玩了好几年也会翻了,正四面悬停和倒飞四面悬停都算过关了。买了个x3刚装的,手里有个白d10.哪位好心的模友会设置d10参数的给我个。在这里万分感谢了。

楼主:
买个d10的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也是d10遥控,也飞的小机,想组台x3啊,是不是要单独配接受器

买个d10的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什么设置参数吧,新建一个模型,然后校准摇杆,连上电脑查看所有摇杆位置,是否有反舵(我的就有反舵,所以模型设置里面要设置方向舵反向)。设置好hold,然后再设置好特技飞行

网友(2015-12-28):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设置参数吧,新建一个模型,然后校准摇杆,连上电脑查看所有摇杆位置,是否有反舵(我的就有反舵, ...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特技曲线都要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