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5-11-14):
问题如图,安装不了驱动怎么破
系统是win8.1
飞控是lite

网友A:
关杀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杀毒试试

此话有理,回去试试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好象是SYSTEM32目录里少了一个什么文件

网友:
建议安装安装版的系统,不要是ghost。否则可能缺少部分系统文件,导致无法成功安装驱动

网友:
百度搜一下...

网友:
去DJI官网找到精灵1,然后点常见问题,里面找吧,下个文件就行,但是要对应电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