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刷v2固件网上有好多不知道可靠不?

楼主(2015-11-14):
如题,我一直没敢刷,如果不可靠就买v2了

网友A:
远离大疆飞控,插着GPS,姿态模式也会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离大疆飞控,插着GPS,姿态模式也会抽风

我一直用的还好,我是固定翼起家,操作自认为还可以,如果干扰大果断手动飞行

网友B:
刷了之后起飞很稳定

楼主(2015-12-22):
引用 网友B:
刷了之后起飞很稳定

没有什么副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离大疆飞控,插着GPS,姿态模式也会抽风

手动都抽了。

楼主(2016-04-24):
求评论!自顶

网友:
除了预热时间要长一点,没有什么副作用啊

网友C:
我的在姿态模式下飞行时切换成手动模式会突然拉高。很吓人的

网友:
刷了V2和山寨GPS,用得爽YY,相当稳,就是上电预热慢一点,别的都挺好

网友:
今天刷的V2,感觉很好,起飞比以前稳多了,预热时间和收星时间大约1分钟左右,飞2个起落,这几天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在姿态模式下飞行时切换成手动模式会突然拉高。很吓人的

那是你油门位置不对,这个是正常的,姿态模式50%左右稳定,实际油门输出可能40%也不一定,但是当你切换到手动之后动力50%富裕导致机架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油门位置不对,这个是正常的,姿态模式50%左右稳定,实际油门输出可能40%也不一定,但是当你切换到 ...

原来如此,以后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