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怎么量电机好坏?

楼主(2015-11-14):
手上的朗宇
电机
一加油门就抖动也不知道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用万用表量电机不会用,那位大神用过万用表量航模电机给小弟讲解下,应该用几档位量?好电机量出来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A:
万用表只能测通断,要LCR才行,检查一下线圈电感是否正常。

网友B(2016-01-05):
肯定哪个香蕉头虚焊或者断了

网友C:
测直流电阻,还有对地绝缘

网友:
香蕉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