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发射机四个按钮的作用,谢谢

楼主(2015-11-14):
6通控,顶头,左边是SW.B和VR(B),右边是SW.A和VR(A),没有说明书,现在在练XTR中,谢谢回答

楼主:
10年前作为新手受资金限制没有深入航模,现在重拾梦想,问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冷清呢,附上控照片,谢谢回答一下

网友A:
SW是开关通道,VR是比例通道,按现在的遥控器应该是这样的,你百度下说明书,或者找找这个控的厂家问问看呢

网友B(2015-12-31):
SW是两个两端开关,VR是旋钮开关,具体什么事作用得开你在相应的通道上接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是两个两端开关,VR是旋钮开关,具体什么事作用得开你在相应的通道上接什么了

这是接收机,1、2、6接了舵机,4、5接了陀螺仪和锁尾,3接了电调,那没有其他通道空闲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是开关通道,VR是比例通道,按现在的遥控器应该是这样的,你百度下说明书,或者找找这个控的厂家问问看呢 ...

这是接收机,1、2、6接了舵机,4、5接了陀螺仪和锁尾,3接了电调,那没有其他通道空闲了啊?

网友C(2016-02-06):
还真是10年前的........
直译过来,就是开关A,可调电位器A........
一般按照直升机配置,左边开关是3D开关,旋钮是感度,右边开关是熄火开关,旋钮是悬停螺距。
但是,你的控上是怎么配置的,只有试了才知道!!!直升机的话,拔掉马达线逐个试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10年前的........
直译过来,就是开关A,可调电位器A........
一般按照直升机配置,左边开关是3D开 ...

谢谢解答!

网友(2019-06-16):
新手长学问了

网友:
试机时不要上螺旋桨

网友:
不常见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