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与电池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5-11-14):
想装450 请教一下,如2212KV980 的电机可以最高用几S的电池,为什么像华科尔X4 等商业飞行器为什么都是6S的电池,池电电压高了,电调和电机的电流小了,是不是续航会久些呢。

有过经验的朋友推荐 下,450 留空20分钟得用什么电机电调 电池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电调参数中都会有注明适用几S的电池,而电机没有呢,是不是我用6S的电池,只要电调可以支持6S就不用管电机了呢

网友:
电机好像会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电调参数中都会有注明适用几S的电池,而电机没有呢,是不是我用6S的电池,只要电调可 ...

电机同样有要求,参数里面有注明的,不可乱用

网友A:
相同功率的情况下 6S的电流是3S的一半 理论上发热量是3S的1/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同功率的情况下 6S的电流是3S的一半 理论上发热量是3S的1/4

用12s供电岂不是发热只有1/16?那精灵续航可以到5小时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2s供电岂不是发热只有1/16?那精灵续航可以到5小时了啊

这个只是理论值  实际远远达不到 即使达到了 精灵续航也到不了5小时

网友:
简单来看还是因为转速和电机耐扛的一个取舍,2212一定要上6s也能用下。电调属于纯电子类,对电压很敏感。
虽然厂方参数会有参水的嫌疑,但是这块方面的信息不敢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