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轴承是不属于滚动轴承类别吧?

楼主(2015-11-14):
静压轴承是不属于滚动轴承类别吧?

网友A:
       静压轴承属于滑动轴承类,静压轴承没有滚动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压轴承属于滑动轴承类,静压轴承没有滚动体。

感觉这种轴承不好伺候

网友:
      保持油压和充足的油量这样轴承基本没有磨损。

网友:
油路复杂,调整也不易

网友:
      我对油路也不太精通,接触的少,单位基本是静压平面导轨,而且都是特大型的(大的有直径8米),安装导轨调整导轨平面平直度在18丝以内,后来静压悬浮时我没有参加,步骤是先打油清洗油路,并在工作台四个角打表看浮起的数值,现在电控做的比较好如果有一边没有浮起会自动报警。

网友B:
静压导轨属于在接触面用高压形成润滑油膜并悬浮不产生接触摩擦适合重载场合。例如立式车床,龙门加工中心,龙门铣,电厂汽轮机等

网友(2019-02-23):
引用 网友B:
静压导轨属于在接触面用高压形成润滑油膜并悬浮不产生接触摩擦适合重载场合。例如立式车床,龙门加工中心, ...

是正解!大型重载旋转设备一般使用这类滚动润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