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进角与KV值的关系~~~~~~

楼主(2015-11-14):
有大神知道 电调的进角选择 与KV值的关系么   大致的选择方法也可以呀
我现在用的电机刚起动动的时候会出现卡顿现象  是进角选择的大的原因么

网友:
Kv值由什么决定?

楼主:
你的电机极数  绕线直径   匝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极数  绕线直径   匝数

不同匝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同问。。。这个选项一直只会默认,连特么啥意思都不知道。楼主008看你发过很多贴,我俩阶段差不多,以后多交流,我也x3 k8。祝兄弟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匝数有什么区别!

不同的匝数就 是不同的KV值     匝数不同   产生的磁场不同   会影响    扭矩及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个选项一直只会默认,连特么啥意思都不知道。楼主008看你发过很多贴,我俩阶段差不多,以后多 ...

爽是爽不了了    最近的尾巴温飄 弄的我很是闹心呢  其他都还好

网友:
用电调默认进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