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转?求解。

楼主(2015-11-14):
我银燕20a电调,和银燕2206电机不上桨又能正常,上桨后前后来回转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启动力度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02-12):
引用 楼主:
启动力度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您可以按照说明书调下启动力度试下     但是12A的电调建议还是不要匹配MT2206的电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