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有那么必要吗?

楼主(2015-11-14):
玩了挺长时间FPV我自己发现OSD界面里的东西我看都不看。真的没这个OSD飞机就搞不清方向了吗,那么摄像头不就是摆设了吗。我觉得看着图像就回来了,所以在这问下各位如何看待OSD之必要性。

网友A:
那是你飞的距离不远..周围景物都有印象...所以无所谓..
飞远的话osd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飞的距离不远..周围景物都有印象...所以无所谓..
飞远的话osd还是很有必要的

说的非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飞的距离不远..周围景物都有印象...所以无所谓..
飞远的话osd还是很有必要的

受教了

网友B:
穿越的话应该不是必要的吧,飞得不高,都有参照物的,飞高了也没东西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的话应该不是必要的吧,飞得不高,都有参照物的,飞高了也没东西穿了

确实这样,等你看清数据就炸鸡了。

网友C:
我看OSD第一是看电压,第二是看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OSD第一是看电压,第二是看高度。

关于电压,我一般测试好极限飞行时间后电压。飞的时候把握时间就行。高度的话,我要拍的东西多高我就飞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