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由什么决定?电机绕线匝数?电机机数?

楼主(2015-11-14):
Kv值由什么决定?电机绕线匝数?电机机数?还是绕线粗细?

网友A(2016-05-26):
对 于同种尺寸规格的无刷来说:  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但扭力大; 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但扭力小;  单 从KV值,不可以评价电机的好坏,因为不同KV值有不同的适用场合: * 低电压环境(7.4v)  KV值低的,由于转速偏低,适合配较小的 减速比和较大的螺旋桨,靠较大负荷来提升电流,输出较大功率; KV值高的,由于转速较高,适合配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 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 高电压环境(11.1v)  KV值低的,在这个电压环境下可以达到较高的转速,扭力也不错,比较理 想。需要配和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KV值高的,在该环境中转速过高,为避免电流过 大,要尽量减少负荷。利用其高转速,用于涵道风扇发动机很适合。

网友:
7.4v 和 11.v 只是举例说明,是常用的小级别。无刷的电压范围很宽,性能惊人。 (kv只能说明电机的空转情况) 具体的表现要看负载的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于同种尺寸规格的无刷来说:  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但扭力大; 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 ...

受教了。再请问一下,那同样的KV大尺寸电机和小尺寸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同样的KV,尺寸越大扭矩也越大

网友(2016-11-16):
电机也分接线方法,星形接法和角形接法,星形特点线性好省电扭矩低的特点。角形扭矩高线性启动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