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lite 问题

楼主(2015-11-15):
换了几台电脑,终于成功连接了
也调好了各种数据,但是一拔下usb线,主控黄灯和红灯就开始一起爆闪,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连上电脑以前也是这样,一上电,绿灯闪几下,就开始红黄爆闪,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看说明书!,说明书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说明书上有说明!

问题是说明书写的是其他错误或者tx信号丢失,这是返厂的节奏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说明书写的是其他错误或者tx信号丢失,这是返厂的节奏么

再检查一下接线!不行就刷V2试试。再不行就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检查一下接线!不行就刷V2试试。再不行就返厂!

刷v2怎么刷

网友A:
百度 -SB DJI去论坛里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SB DJI去论坛里找下!

刷了之后还保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SB DJI去论坛里找下!

还有 刷了之后调参软件用lite 还是v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 刷了之后调参软件用lite 还是v2的?

如果你要返厂修可以再刷回来LITE就可以了,参数一样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返厂修可以再刷回来LITE就可以了,参数一样的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返厂修可以再刷回来LITE就可以了,参数一样的用!

哭了,,。,,刷了v2一样给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哭了,,。,,刷了v2一样给跪。。。。。。。。。。。

额....那只能返厂了!

网友B:
红黄灯不是指南针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那只能返厂了!

已经解决了,是第五通道行程没调对,飞控处于失控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黄灯不是指南针干扰吗

也可以是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可以是失控保护模式

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

心碎了

网友A:
不过这种低级错误我原来也犯过。不过是遥控器问题。当时有一架固定翼和一个坦克,分别用着两个接收,在遥控器上都有固定ID。结果固定翼后来炸鸡就没玩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想摆弄下坦克,结果坦克的接收和遥控器怎么都连不上。接收机取消ID也没用。一直以为是接收坏了,又重新买了一个回来,还是一样。最后才突然发现遥控器的模型选项还在固定翼上,最后切回坦克就可以了....这是我最犯二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种低级错误我原来也犯过。不过是遥控器问题。当时有一架固定翼和一个坦克,分别用着两个接收,在遥 ...

哈哈哈哈,没事,长经验!

网友:
Bce上的电源线要焊接在电源上o

网友C:
一般没有GPS信号是这样的吧,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B:
你大爷,你看错了吧,失控是黄灯快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