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定高

楼主(2015-11-15):
如题:CC3D如何实现定高功能?

网友:
貌似不行,同求

网友:
穿越机不需要定高功能 一般6DOF 如果要定高那是无脑航拍机 新手觉得高度不好掌控就设定油门曲线,或者NAZE32 F3飞控油门表现良好!

网友:
穿越机全靠人脑定高,无需其它设备,玩的就是这种纯纯的手法控制技。

网友:
CC3D没有GPS模块,没有办法定高。不过我用的是advance也没有研究懂。。。

网友:
CC3D没有定高功能,NAZE32 10DOF或者单独用NAZA LITE飞控也可以定高。新手用具有定高的飞控入门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刚刚接触FPV操作不过来,新手炸鸡大部分应该是油门没控制好砸下来的。等到练好了,用CC3D全手动,那时就会感觉到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

网友:
新版cc3d有定高功能

网友:
我刚入了个naze32飞控,好像有定高功能。

网友A:
貌似新出了一款CC3D可以定高 价格好像200 300吧~

网友:
定高玩穿越打穿越两字脸呢?

网友B:
其实如果能一键切换模式 也不错 穿越时正常手动 想拍景时GPS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新出了一款CC3D可以定高 价格好像200 300吧~

REVO飞控,380一个呢,还不如买naza li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能一键切换模式 也不错 穿越时正常手动 想拍景时GPS定高

用NAZA吧

楼主:
就是真正第一视角的时候,高度总是把握不好。因为无论是前后飞还是左右飞都会掉高度。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个很大的打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真正第一视角的时候,高度总是把握不好。因为无论是前后飞还是左右飞都会掉高度。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个 ...

其实你理解直升机原理 就好控制了

网友C:
估计你和我一样拿穿越飞航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和我一样拿穿越飞航线的

怎样解决掉高问题呢

网友:
没有定高功能吧,定高全靠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解决掉高问题呢

除了练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建议带着FPV看屏幕练感觉,先在平地用FPV来回定高拉直线

网友D:
用CC3D  EVA 就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练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建议带着FPV看屏幕练感觉,先在平地用FPV来回定高拉直线

貌似只有这样的办法了,但是在平地上练习每次都会引围观,危险不说还嘲笑怎么飞不高,然后就是各种问题,一堆人叽叽喳喳跟苍蝇一样搞得心理压力很大。最近也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C3D  EVA 就好像有!

这个是什么版本

网友:
新版带数传的应该可以定高,但是价格自然也上去了!

网友:
我都是幾個月前淘網上見到Revolution CC3D名好似這樣叫..,帶有定高定點定高返航,數傳,可Gps,單純cc3D REVO$3-400好似!

网友:
呀 找到了
鏈接http://world.taobao.com/item/520770885996.htm?fromSite=main&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k9tCaF&_u=l29ah23n5e74&tracelog=sns_share_urlshare了

全套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