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如何用油门微调调整桨距?

楼主(2015-11-15):
我开3d模式,使用油门微调按钮,没发现最大桨距有什么变化啊,是不是先要操作一下什么按键才能进入到这个功能里面?手头没有说明书,只好在这里问了。

网友A:
油门微调和桨距没有一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微调和桨距没有一毛钱关系

不是有人说新版的977配新款的控,可以调节最大桨距的'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人说新版的977配新款的控,可以调节最大桨距的'值吗?

那是XK110吧?

网友:
必须是新版的V977和新版的原配控同时具备,不论什么模式下都可以用油门微调调整螺距范围,可以最大到原来的2倍左右,控关机再开机设置依然保存。网上现在销售的新机应该都是螺距可调的了,我上月入手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977貌似没这功能

网友:
youtube有很多视频演示

网友(2016-01-10):
楼主的977是老版的吧!新版无论是3D还是6G都是可以调螺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