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迁移到更大轴距机架怎么样

楼主(2015-11-15):
将大疆精灵内的各配件迁移到更大轴距机架上,然后安装更大的高效浆,会不会提高飞行时间呢

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网友:
精灵是V2飞控的话,轴距可以扩展到700,超过700轴距姿态计算不可靠。超过700轴距的姿态计算要悟空或更高的才可靠了

网友A:
最好不要做这样的尝试,商业飞控好就好在与本机体的配合,换了东西指不定会别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做这样的尝试,商业飞控好就好在与本机体的配合,换了东西指不定会别什么样

各种配件不用换,只换机架,把原外壳换掉

网友:
并卵,理论上加大了轴距,但重量和体积也增加了,续航也不见得长多少。

网友:
换大机架那就肯定意味着自重增加了,体积也变大了。动力,续航也必须增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