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个月终于装机完成!M250-C30!一个奇葩的机架!

楼主(2015-11-15):
经过半个月终于装机完成!M250-C30机架!就刚才,重新看淘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机架的电机座有两个倾斜角度!因为机架内没有说明说,所以一开始就装错了!不管了,先这样飞吧,看看两种不通的电机角度在飞行手感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楼主这个机架是不是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架是不是很重

起飞重量620左右!

网友:
像四足机器人

楼主:
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其实也还好,只是电机和电调线看起来有点乱!

网友:
这是四足机器人.....
这货完全不像个飞机....

网友B:
这个是地上跑的吧,有没有视频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地上跑的吧,有没有视频给看看吧

还没飞呢....

网友:
底下那一嘟噜线该收拾收拾,像是肠子肚子都挂在外边了。

网友:
看到很多的镙帽

网友:
楼主 你就不能把线好好理理 我这强迫症快受不了了

网友:
机架很奇葩 之前见过一个出二手的 第二个就是你拉

网友:
炸了炸了就没完没了,奇葩了不爱

网友C:
这个机架很稳,抗风,但是效率损失好大,我的才能飞5分钟,炸坏了还是用回正常的250机架,突然会想念这个机架稳定的手感;但是你这个装法不对,线也乱,你查查淘宝上的布置方法,会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架很稳,抗风,但是效率损失好大,我的才能飞5分钟,炸坏了还是用回正常的250机架,突然会想念这个机 ...

我就没见过第二个!

网友D:
损失一半动力!  何必呢穿越机还是要灵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损失一半动力!  何必呢穿越机还是要灵活点

先飞了看吧!撞坏了再换!

网友E:
四足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