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金属涵道的效率大于塑料涵道?

楼主(2015-11-15):
大家讨论下,同样规格的涵道,金属的效率高于塑料的?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说,比如像是说v8发动机和v12谁功率大一样,v8有功率比v12大的呢。
按理说金属的叶片刚性好,但是加工难度大,做好了效率应该比较高。但是这东西太复杂,整个的设计都有关的,没法这么泛泛的说谁更好

网友:
我知道金属的贵很多很多

网友A:
有一点比较肯定:金属的承受功率要大很多,但效率则难说谁更好。
如果各项尺寸参数都一样,在中低转速下效率可能差不多。到高速段就难说了,因为塑料的叶片变形会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比较肯定:金属的承受功率要大很多,但效率则难说谁更好。
如果各项尺寸参数都一样,在中低转速下效 ...

这个说法比较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比较肯定:金属的承受功率要大很多,但效率则难说谁更好。
如果各项尺寸参数都一样,在中低转速下效 ...

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