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电机能用在涵道上吗?

楼主(2015-11-15):
请教下大家,450直升机
电机
kv 值从3000到4000的都有,能用在涵道上吗?淘宝上出售的涵道电机怎么就那么几个,450直升机电机的说明也从来不说适用于涵道。

网友A:
可以用,能装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能装上就行
效率会不会没有涵道专用的高啊?

网友B:
450电机功率不高,没有涵道专用电机功率高!!!70涵道电机一般都在500W以上,6S的70涵道电机更是达到了1000W以上,而450直机电机除了一些高端电机外其他基本都在350W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