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runner250-advance求指导F12E配置输出

楼主(2015-11-15):
一时脑抽入了魔,自己不会装,也不懂,就买了个成品。完全不会,拿到第一天起飞就炸鸡了。。。。现在来论坛取经学习。望大家不吝赐教。。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F12E和穿越机的配置输出有问题,定点的按钮居然是录像的。。。不知道有哪位朋友也和我用一样的控?能否分享下配置输出。。

网友:
这个行当,急不得,慢点来没错的,问题会接踵而至

网友A:
遥控器映射通道错误,需要重新设置,首先你要搞清楚每个通道是干什么的,再来设置,建议先研究下说明书

网友A:
先看飞机接收机通道,每个通道对应飞机的哪些功能,然后再到遥控器把对应接收机的通道设置上去

网友A:
我用的D10,没用过F12,只能帮你到这了,基本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B:
很想知道,这货炸机损失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这货炸机损失大不大?

首飞,100米高垂直炸鸡,损失GPS支架,第二次50米左右冲进草丛里,在草丛里撕扯后损失天线外壳塑料支架,就是那两个天线宝宝的东西其他完好,现在已经不敢再飞了。恐再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飞机接收机通道,每个通道对应飞机的哪些功能,然后再到遥控器把对应接收机的通道设置上去

通道在哪里找????飞机拆开看插的位置是吗?

网友:
和我如模一样,还是自己组装好,现在老板哥们都有视频的,一来就跳个大坑,如这鸡鸡实在不应该,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