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飞行器的原理资料

楼主(2015-11-15):
想玩四轴飞行器了,那位大侠有关于四轴飞行器的结构及原理介绍的资料,分享一下学习学习,先谢谢了!

网友A:
    桨----电机-----电调-------飞控-------接收机————遥控     没什么原理不原理的   电机使其飞起来  飞控使其平稳的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电机-----电调-------飞控-------接收机————遥控     没什么原理不原理的   电机使其飞起来  ...

就是高人,这么简单,买个飞行器飞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高人,这么简单,买个飞行器飞就是了。

不过市面上一两百的玩具飞行器,里面就是个陀螺仪和接收晶体再靠它掉渣的有刷动力室内悬停,没意思。

网友:
你再这样,我看你的积分马上就是大校了。起落架同志。

网友B:
大佬,我下一级是下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正解!不过我们是使用者不是开发者,了解这么透彻我倒觉得有点不适宜,但是共同学习嘛。

其实我只想成为个使用者,但原理上有些知识还是应该有点的,至少从中可以知道一些操作上的要点。

网友:
支持一楼和楼上“太平旧友”。配件就是这些,飞控就是其心脏,起飞后飞行器的平稳就是飞控的功劳,要上升下降、前进后退、向左向右或旋转都是靠飞控来执行。摇控只是为其发送要执行的指令。本人玩六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下一级是下士啊

不过按你这样回帖速度与数量应该离大校不远了,我觉得回帖应该不是为了积分而回帖要有内容哪怕是不成熟想法甚至错误的,思考过的贴就是好贴错误可以纠正嘛。

网友:
多多潜水

网友C:
您说的对,舵机只是伺服系统中的一类。多轴中电调是执行机构的中介,电机、螺旋桨是执行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对,舵机只是伺服系统中的一类。多轴中电调是执行机构的中介,电机、螺旋桨是执行机构。

麻烦问一下,四轴类飞行器启动有怠速一说吗?飞行器的最大起飞重量是指什么?是可挂载重量吗?

网友C:
四轴是否有怠速,我不懂,请高手回答。飞行器起飞重量应包括,飞行器自身和荷载重量。

网友:
我猜想:所谓怠速是螺旋桨低速空转,模型不动,螺旋桨转数达到一定程度,模型才动作。这应该是所以有动力的模型都具备的,只是动力富裕量大小、多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是否有怠速,我不懂,请高手回答。飞行器起飞重量应包括,飞行器自身和荷载重量。

如果飞行器的最大起飞重量为1Kg,而飞行器实际称重是0.8Kg,那么就可以再挂载0.2Kg,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飞行器的最大起飞重量为1Kg,而飞行器实际称重是0.8Kg,那么就可以再挂载0.2Kg,是这个意思吧?

我认为是。比如一个装配好的四轴,机架、飞控、接收、电机、电池等等。调试好能正常起飞、飞行等。这时的重量应该属于模型自身重量。如果再加入摄像、GPS等设备,这些加入的设备就是载荷。

网友:
如果一个好的个人作品或商品四轴,已经包含摄像、gps等,而且动力足够大还能多载其他设备,而且摄像等已经固定不动,此时这个作品的重量也可称为模型自重,此外再加载的称为荷载。作品足够大时荷载可以是喷洒农药装置,也可是军用的武器装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