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安装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5-11-15):
2.4G接收天线摆成90度安装理论上可以达到最好的信号传输效果,在穿越越来越小的趋势下,为避免炸鸡伤到接收机天线,各位如何安装接收机天线的呢?求指导,尽量出图,有图有真相哈

网友:
固定翼表示不知道

网友A:
放下面呗,反正炸断都是四脚朝天,底面炸不到

网友:
碳板会阻挡信号。。。

网友B:
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外国大牛们确实有放下面的,只不过是顺着机臂,接收端从机臂靠近电机座的地方漏一点出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原始竖起了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下面呗,反正炸断都是四脚朝天,底面炸不到

这样不怕碳板影响信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外国大牛们确实有放下面的,只不过是顺着机臂,接收端从机臂靠近电机座的地方漏一点出 ...

怎么放天线都得必须外置,要不然失控时时会找到你,最防炸的方法就是柔性安装,最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呈90度角在飞机上盖板两侧立起两根尼龙扎带,然后天线顺着扎带再用热缩管缩紧就行了,这也是我常注意别人装机细节学会的,我现在的天6接收只有一天线就用吸管保护加尼龙扎带辅助立起来,属半柔性保护,炸机也伤不到天线。

网友:
90度无死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放天线都得必须外置,要不然失控时时会找到你,最防炸的方法就是柔性安装,最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呈90 ...

如果只用吸管,不用扎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用吸管,不用扎带呢

得用扎带绑住吸管让它立起来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怕碳板影响信号吗

穿越飞不远,都是100米以内,飞远了都是在天上,在天上放下面是最完美的,你放上面才会阻挡信号,所以穿越机怎么都是天线在下面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飞不远,都是100米以内,飞远了都是在天上,在天上放下面是最完美的,你放上面才会阻挡信号,所以穿 ...

我的双天线都在机身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