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30e首飞成功,鞋掉了!

楼主(2015-11-15):
天翼30e 540t v3
配置 :电机双天3548 kv740
桨:13x4
电调:好赢60a
舵机:kst215mg x 4
电池:富力2200mah4s
半油门吊机,非常好飞,桨的声音很销魂!比我的天翼15e手感要好的多!

楼主:
舵机响是正常的吧?我拍的视频大家看看!
?from=s1.8-1-1.2

网友:
舵机扫齿了?

网友:
不正常,舵机力量不够,要不就是没装好,憋住了

网友:
你不动舵面都响那就不正常

网友A:
飞起来就不响了正常这是舵机在找中立点它想回中但是舵面受到重力的原因向下拉它

网友:
遥控舵量调大

网友:
银燕舵机也没有这声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就不响了正常这是舵机在找中立点它想回中但是舵面受到重力的原因向下拉它

确实,用手扶着舵面就不响了

网友:
数码舵机嘛,很正常。玩3d就是一寸大一寸强,越大越稳飞的越爽。

网友:
太响了,不正常,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不动都响就有问题了。应该是哪受力了,好好的装过一次

网友:
爽飞了,恭喜!
我是从15e升级到50e,很不习惯,50e反应特慢

网友B(2016-04-08):
你是用好盈的哪一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好盈的哪一款电调

好赢飞腾60a

网友C:
我也准备买架这个30 E。把我直升机X3上的电装移过来(V3 50A.DEKO,),还有6S 1400电池。模友们都说6S电池太暴力了,我想问一下,我假如把油门曲线设低一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买架这个30 E。把我直升机X3上的电装移过来(V3 50A.DEKO,),还有6S 1400电池。模友们都说6S电池太 ...

没必要吧 要的就是这个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买架这个30 E。把我直升机X3上的电装移过来(V3 50A.DEKO,),还有6S 1400电池。模友们都说6S电池太 ...

这个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