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450L 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11-15):
最近刚拿到450L,迫不及待的组装,有几个问题,希望大神给予解答,非常感激!
1. 旋翼头上最后有一个螺丝孔(见图1),但是好像没有看到说明书说需要安装螺丝,难道就是这样,看官方也是这样的;

2. 组装完毕后,剩下这么一个稍厚的垫圈(见图2),是多余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是我哪儿放了安装了?

3. 还剩下这么一堆零件(见图3),是多余么?

4. 组装后试飞,基本问题不大,但是下落较为猛烈,导致尾前伞齿直接扫齿,是因为我看到尾桨有点触地,可能打到草地了,但是这样正常吗?还是像论坛里的说的,齿轮间的间隙过大?

问题有点多,辛苦了,希望大神一一为我回答,谢谢!

网友A:
旋翼头正上方的螺丝孔,是装刹车片用的。现在人们在450上基本不用它了。

网友:
厂家是多给了一下小东西,只要你确定完全是按照说明书装的就没问题。

网友:
下降过猛,应该是负螺距的问题。

网友B:
那个铜圈像是单项那里的,东西本来就多一点点,不出奇

网友C:
旋翼头上面是装刹车盘的,目前出厂都木有带,可以自己买一个装上,不过没啥用,外观见,白色薄圈是主轴垫圈,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一般会多余一个,重点说下黄色那个圈,是大齿盘和主轴座之间的圈,很重要,这个圈貌似出厂就那么一个,没有多余的,楼主应该垫上,那一块泡棉是鸡头地板上支撑头罩的,垫上可以不垫也行,下降太快是手法问题啦,楼主把普通模式的负螺距调小点吧,一般-2度左右就可以,负螺距大的话收油门肯定下降猛啊

网友D:
1,那个孔是装刹车盘的,经常炸的就不要装了
2.那个垫片就是大齿盘上装的那个,一厚一薄,用厚还是用薄看实际
3,那些就是多余的零件,那个球头扣非常有用,DFC要么断DFC的螺丝,要么就是这个球头扣
4.450的起飞和降落尽量不要在草地上进行,飞行的时候可以在草地上飞,注意450的机身太娇小,草很容易缠住脚架。
另外 450扫伞齿太正常了,不用担心,要是新手练习悬停,可以改皮带,日后再换齿轮,要知道伞齿也不便宜,但是皮带容易松,以后飞会跳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翼头上面是装刹车盘的,目前出厂都木有带,可以自己买一个装上,不过没啥用,外观见,白色薄圈是主轴垫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正上方的螺丝孔,是装刹车片用的。现在人们在450上基本不用它了。

懂了,谢谢啦,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铜圈像是单项那里的,东西本来就多一点点,不出奇

好的,明白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翼头上面是装刹车盘的,目前出厂都木有带,可以自己买一个装上,不过没啥用,外观见,白色薄圈是主轴垫圈 ...

谢谢详尽的回答,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那个孔是装刹车盘的,经常炸的就不要装了
2.那个垫片就是大齿盘上装的那个,一厚一薄,用厚还是用薄看 ...

回答的很详细,谢谢啦。

网友:
还是皮传省心

网友:
刚开始建议用皮带传动的,轴传的太贼,又容易损坏

网友E:
金色垫圈要检查是否有装上,基本上每台飞机只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色垫圈要检查是否有装上,基本上每台飞机只配一个。

好的,谢谢,我在检查下,当时买来时厂家已经给组装好了。

网友F:
电池那么靠后,重心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那么靠后,重心对吗?

如果再往前,头罩就放不进去了,我用的男爵6S 1500的。

网友G:
按照说明书装,仔细看,绝对不会错的

网友H:
哪个铜的垫圈有用,看说明书,安装在大齿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