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飞翼x5的兄弟来解惑

楼主(2015-11-15):
刚进了个x5,想装个apm,但是发现很难配平电池轻了压不过来,装重电池的话又大了放不下,几近抓狂…
装过这个飞翼的兄弟上个自己的装机图吧,借鉴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新手表示不造

网友A:
图就没了,我以前两块3s 2200的电池并联刚好压重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就没了,我以前两块3s 2200的电池并联刚好压重心

用的apm吗

网友C:
轻了就把电池往前移一些啊,重了就往后移一些,有那么难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apm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了就把电池往前移一些啊,重了就往后移一些,有那么难配?

有,电池是300克,放到机头也压不过来,再说机头还想装个狗,没足够空间给电池啊

网友:
别人的图

网友:
加底板!歪果仁都是这么做,wiki
有教程。

网友:
一个字,割

网友D:
我就上了5200的电,把泡沫挡板切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池是300克,放到机头也压不过来,再说机头还想装个狗,没足够空间给电池啊

你可以用铁块铅块配重的,硬币也可以

网友:
放不下割掉就可以,强度不会有太大影响

楼主:
看来不动刀是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上了5200的电,把泡沫挡板切了就行

就是把机舱里向上的突起切掉对吧  没影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上了5200的电,把泡沫挡板切了就行

X5降落时是手接还是降到有草的地方,机翼下方两个翼刀会不会容易断?还有就是有人老说会时速,说在机翼上方再加两个翼刀会好点?

网友:
第一张图不是我的吗~都被你发上去了呀,我那两块电池还得要往后移,前头有点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5降落时是手接还是降到有草的地方,机翼下方两个翼刀会不会容易断?还有就是有人老说会时速,说在机翼上 ...

一千克以上的x5建议不要低于35码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千克以上的x5建议不要低于35码的速度

设置刹车模式,我直接水泥板上降落,至今没有断过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机舱里向上的突起切掉对吧  没影响吧

没影响,我把里面两条全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