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凤凰Talon 90A电调是不是发疯了?

楼主(2015-11-15):
双11赶着亚拓做活动,抢入一台500L,周末装机,把原装亚拓70A电调换成凤凰Talon 90A电调,电机原装,用的MB陀螺仪。机子装好后,设定好电调油门行程,并且用凤凰电调调参软件设置好Talon电调的定速,在“加速”选项中的“调速模式”选择“指定转速”,然后输入相关参数和定速的转速,软件提示都正常,遥控器油门曲线:普通:33%,Idle 1:73%,Idle 2:103%,测试飞行,普通模式下推油门,电机正常转动,但是转速并不是定在我指定的2200转/分钟,而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直升机离地后,转速估计已经达到3000转/分钟以上,螺旋桨发出的咆哮声令人恐怖。就在这个时候,MB陀螺可能也由于转速过高、震动过大,突然抽风了,直升机猛地向右边倾斜,无法控制,只能切熄火,炸在花坛里面,损失大桨、主齿盘。我觉得好冤哪,刚到手的新机子呀。凤凰Talon 90A电调是发疯了吗?一起我用得凤凰电调都是高压的,包括ICE2 和EDGE,都是按照上述的方法设置,定速都是好好的,难道凤凰Talon 90A电调不能用“指定转速”选项?回来后,把凤凰Talon 90A的“调速模式”选成了“高定速模式”,在拆除大桨、尾桨的情况下再次测试,这个时候Talon 90A好像就工作正常了,普通、Idle 1、Idle2的转速都能定住了,不再持续升高了。这里我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凤凰Talon 90A跟凤凰的ICE2、EDGE电调在定速的时候是不是要选择不同的模式?Talon必须选“高定速模式”,而不能选“指定转速”模式呢?希望各位大大们能给我个提示,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害得我炸机损失好几百块。

网友A:
具体设置我不清楚,但是如果凤凰talon没有active freewheeling等高级功能,你定速2200,却能3000转以上,说明你的齿轮比是不是有点错误,目标2200转速等于不到70%油门,警惕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设置我不清楚,但是如果凤凰talon没有active freewheeling等高级功能,你定速2200,却能3000转以上 ...

我以前设置过好几个ICE 2和EDGE的凤凰电调,我的齿比、电机KV值、电机极数等肯定是输入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凤凰Talon 90A电调在“指定转速”下不能定速,而在“高定速模式”下却能够定速,这个是什么原因?是我的Talon 90A电调的个例,还是所以Talon 90A电调都是这样?

网友:
我新到的凤凰90A还没开始调试 希望楼主能找到答案 也给我等小白解惑啊。。。

网友:
楼主 我的是500L 凤凰90A   我不用电调定速    用油门ID   1是  75   2是 95    直线的   一直没问题

网友:
用90A 不如用好赢100A来的靠谱

网友:
小白也来学习,等高人指点,电调调不好就是个定时炸DAN啊!

网友B:
指定轉速油門設錯了
普通0-30-30-30-30
Idle 1:70-70-70-70-70
Idle 2:100-100-100-10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定轉速油門設錯了
普通0-30-30-30-30
Idle 1:70-70-70-70-70

我提高3个百分点是可以的,千红也是这样建议的,我以前设置过几个ICE 2和EDGE电调,都是33%、73%、103%直线,完全正常定速飞行。

网友:
电调固件可能有BUG,升级一下再试试

楼主:
已经是最新版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