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2个天线哪儿是5.8G的哪个是2.4G的

楼主(2015-11-15):
          大家帮我看下这2个天线哪儿是5.8G的哪个是2.4G的,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好像都是5db增益的天线,我现在就是不确认2根天线是什么频率的5db增益天线。选择范围为2.4G和5.8G之间。
是2个都是5.8G呢?还是2个都是2.4G呢?还是一个是5.8G的,一个是2.4G的?  大家帮我分下,多谢。

网友:
短的是5.8长的是2.4

网友:
圆孔内有标注

网友A:
装接收机上,,地面拉个距离看看,,远的就是合适的。。。

楼主记得回来,留个爪印,我们还等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接收机上,,地面拉个距离看看,,远的就是合适的。。。

楼主记得回来,留个爪印,我们还等结果呢,

也就只能用这个方法简单

楼主:
要不然,你们的5db的天线拆一个看看,不合适的天线乱装会把发射烧掉的,不能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