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失控求分析

楼主(2015-11-15):
飞机起飞至三楼脱控,然后自主直线上升至七楼悬停,连忙追赶到四楼接到信号,但抢救不过来,垂直下降,但速度不是很快所以飞机没有受损,但飞手受惊了!现求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
喜闻乐见

网友:
脱控——直线上升——悬停——垂直下降但速度不快。。。。。。。。。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失控返航么?

网友:
失控返航启动了

楼主:
我追赶到楼顶才让飞机感应到信号从而开始下坠!不算失控返航!因为我的飞控没开启失控保护

网友A:
主要是 你设置的  东西一般设置 失控返航就完事了 我估计是你的飞控安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 你设置的  东西一般设置 失控返航就完事了 我估计是你的飞控安装有问题

我的遥控器没有三档开关,低配的,富斯T6,无法设置失控保护!但是奇怪的是尽然那么点高度就失控了,纳闷了!

网友A:
应该不是失控  应该 是链接线松动  或 其他型号干扰 你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失控  应该 是链接线松动  或 其他型号干扰 你是什么飞控

我的是NAZA-M控

网友A:
那就是有可能 是飞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有可能 是飞控问题了

请指点飞控要这么测试是飞控问题呢?

网友:
你要在 为做出  低飞  测试 不能上来就 飞太高 我要 远离建筑和人群的 开阔地实验

楼主:
开始是飞的很低,低飞一块电池后更换另一满电再就出现了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