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种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15-11-15):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拜读 凯帝 前辈的制作无刷主轴技术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8981&extra=&page=3
文中见到此图....

想请教朋友...一这种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本来是发消息请教原楼主的...但他只接受好友消息
只好开贴请教各位...还望知道的朋友给讲讲

感谢~~

我知道真要画...任何工程软件甚至图像软件都可以慢慢画出来...
但我感觉这应该是特定行业软件
专供电机设计的..(我猜想的)
或许有  控制..电机..设计相关科系..行业背景的朋友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
      麻烦楼主把头像里的前减震发个大图,谢谢

楼主:
你也喜欢哥德叉啊?
这个结构很简单...也很好做啊...
一张图就让你完全搞定~

网友A:
cad中阵立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中阵立画法?

小弟并不懂此阵立画法...无从确定...但会再问下更熟此到的人
~感谢朋友指导

网友B:
很明显是cad阵列的,ug,proe,creo都可以很简单的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cad阵列的,ug,proe,creo都可以很简单的画出来

~感谢朋友指导~

我原先一直以为会是某种"专用"的软件...
在我预想中....如果有的话.....
可能只要拉一拉参数...选一下型态...算一下闸数...线径...
或许..一个马达的基础设计就完成了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

我多希望有这种软件....那就可以更自由的改装...设计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喜欢哥德叉啊?
这个结构很简单...也很好做啊...
一张图就让你完全搞定~

       谢谢收藏了,用在长江750复古边跨上

网友:
     麻烦楼主多发几张,再看看侧面结构,这个图的做工不细致,再精细些更完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