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轴飞行器续航时间计算器!欢迎来喷

楼主(2015-11-15):
本人程序猿是也,刚刚入魔不久,来尽一点绵薄之力!
本人根据酷玩实验室视频里的公式来进行的编写
(视频含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文字总结:
1、获取起飞总重量(称量或按参数累加等)
2、计算所需电流:A=总重/(单个电机最大拉力*4)*最大电流*4
3、电池电量:Q=(电池容量Mah)/1000*60
4、修正系数:0.8
5、续航时间:T=Q/A1*0.8

程序所计算的续航时间估计是得飞到炸鸡!!!
同样和电池的质量有关,所以这个只是提供个参考!!!
方便攒鸡使用,如果大神有更准确的计算方法来指点,修改!!!
本程序结果仅供参考请以实际飞行时间为准!!!
本程序结果仅供参考请以实际飞行时间为准!!!
本程序结果仅供参考请以实际飞行时间为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NET4.5.2版本
百度云附件:四轴.exe

.NET3.0版本
百度云附件:四轴续航计算器.exe

网友A:
这个怎么用呢?电脑上打不开,其实只要知道整机重量、电池容量,估计的飞行时间一般八九不离十。

网友:
这个是不准确 的 因为 你要带上飞控的时候 制动增稳的时候 会加大消耗的

网友:
损耗系数 没法估算 桨效率 电调效率 飞机制动消耗 会导致 损耗系数完全没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用呢?电脑上打不开,其实只要知道整机重量、电池容量,估计的飞行时间一般八九不离十。

可能是是因为这个使用的是.NET4.0可能你的电脑中没有我在上传个3.0的

网友(2015-12-29):
这个excell就可以搞定,不用做成程序这么麻烦

网友B(2020-06-09):
老大 我有个问题请教……3S 4S电池相同容量,明显4S飞的时间长,但是公式根据电池容量订的值………是不是要加个电压值之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我有个问题请教……3S 4S电池相同容量,明显4S飞的时间长,但是公式根据电池容量订的值………是不是要 ...

4S电压明显是高于3S的,对电机来讲电压高了,电流会相对应的减小,所以4S飞的时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