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XK120尾无刷信号点在哪!

楼主(2015-11-15):
想改XK120尾无刷求无刷信号点!!!

网友A:
目前没人改吧。。自己顺着线理一下就行了。。
每个MOS管的基极,王后退,顶多理两三个就通过电阻或者直连芯片了。那个就是信号点。

网友B:
这个太高深了,完全看不懂

网友C:
用电脑风扇改行不

网友D:
电脑风扇动力估计不够
不需要找信号点,直接用输出给尾电机的信号就行 一般都是PWM的
如果是像华科尔一样MOS在电机和电池负极之间,需要在电调里把信号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