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啊!

楼主(2015-11-15):
硬件rc305加三叶草ts352加棒子!在七楼前阳台,拉锯……在楼下前面1到200米处信号断断续续在楼下背面0米处信号不断有雪花!拉距到400米处信号正常!实在无解啊!

网友A(2015-12-23):
这就是绕射,正常,楼主下次可以试试把接收机天线离遥控器天线非常近,在特定的短距离内,飞机就会显示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绕射,正常,楼主下次可以试试把接收机天线离遥控器天线非常近,在特定的短距离内,飞机就会显示失控 ...

真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