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3D打印伸缩波箱

楼主(2015-11-15):
请问有没有使用3D打印伸缩波箱的先驱啊?
附上以前看见的的帖子地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005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5765
我新人一枚。在此请教一下恒龙豹2如何改装上这个伸缩波箱啊?
可以使用原装的炮管吗?还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改造?
求解答
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需要对炮盾做一些改造。因为炮盾里面有一个多出来的塑料卡住炮管了需要把他切割打磨掉,这个套件我买了 回来需要自己用模型锉刀打磨一下 具体打磨哪里你买回来就知道了。另外要准备一些润滑油来润滑 伸缩滑动的轨道。目前我得已经装好 伸缩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对炮盾做一些改造。因为炮盾里面有一个多出来的塑料卡住炮管了需要把他切割打磨掉,这个套件我买了 ...

你好,电磁炮。请问下原厂的炮管能用吗?之前准备改常见的舵机伸缩,但是有朋友告知我需要特别加工的炮管——需要扩膛,那么用这个3D打印的如何固定炮管呢?

网友:
跟HL一样,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电磁炮。请问下原厂的炮管能用吗?之前准备改常见的舵机伸缩,但是有朋友告知我需要特别加工的炮管 ...

伸缩的内管前部有个口子,可以直接插上HL的炮管。不需要做别的什么大改动。唯一要改动的地方就是炮盾上的那个卡槽要切割掉。如果你觉得炮管插不进去 可以适当打磨一下。这些都很好做。没什么难的。

网友:
有型号的可以定做

楼主:
已经去马云那里订购啦

网友:
我也想搞这个伸缩机构

楼主:
已经入手了该波箱,请问下前辈们是不是打磨我在图片中标注出的几个地方?
另外补充个问题:我组装的时候因为扇齿和齿条咬合非常紧密,导致舵机异响。我的解决方法是舵机安装位垫高了大约1毫米(大概数值没经过测量,不超过1毫米),并且对扇齿和齿条都进行了打磨。(对后座机构的打磨就不叙述了,上面的帖子链接都有)

入手组装好

入手组装好

侧面图

侧面图

炮盾打磨

炮盾打磨

炮盾打磨

炮盾打磨

网友:
炮盾必须要打磨,不然会卡住。。如11楼兄弟说示的图,我也是打磨这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