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3跟jr控直连,求助

楼主(2015-11-15):
jr控,内置高频头的,怎么跟a433直连。音频线引出来了,433也有信号,但是就是没反应。求助。转发模式有延迟,且舵机有顿挫感。网上查了n多资料,都搞不懂。

网友A:
我的天7直连切糕,感觉舵机有延迟,感觉舵机有阻力,动的很慢,等一会感觉就好了

网友B:
转发模式的顿挫感,八成是接收机速度过快导致的,看遥控器说明书把高速舵机模式改为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发模式的顿挫感,八成是接收机速度过快导致的,看遥控器说明书把高速舵机模式改为普通模式。

谢谢。但是如果不用433的话,没有顿挫感哈,一切正常。用433还有个现象,升降舵机行程很短,遥控器设置没有问题,不用433不会有问题。用的a控配a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7直连切糕,感觉舵机有延迟,感觉舵机有阻力,动的很慢,等一会感觉就好了

我的现象跟你一样。我用转发模式,但是一直没好。应该不是干扰,因为不用433不会出现问题。很奇怪。

网友C:
设置PPM模式哈 不能设置P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PPM模式哈 不能设置PCM

怎么设置ppm模式?我是jrdxs7的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PPM模式哈 不能设置PCM

是jrdsx7

楼主:
是不是把教练模式选择学习机?

网友D:
我是天八转发,也有延时比较明显。因为不想让遥控背着433发射。

网友E:
哥们你好,你的情况和我一样,我以前也也jr的xj7买了a控433买回来以后用了各种方式连接都不行,后来打开控从高频头处改线出来还是不行,转发也试了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咨询a控,他们也没办法,最后全部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PPM模式哈 不能设置PCM

7通,没那么多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好,你的情况和我一样,我以前也也jr的xj7买了a控433买回来以后用了各种方式连接都不行,后来打开控 ...

转发模式我可以控制,没有问题,就是有顿挫感跟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发模式我可以控制,没有问题,就是有顿挫感跟延迟。

延时是有的,就看延时程度,要是太大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天八转发,也有延时比较明显。因为不想让遥控背着433发射。

天八连433是最好最稳定的,最好的ppm连接,贴后面不会干扰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遥控器选项‘’记忆体选择‘’是不是就是选择ppm信号?

没用过,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不好意思

超级郁闷

网友G:
买r433或者切糕433不好?非用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r433或者切糕433不好?非用a的

用的是A控,可以跟a433单线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控,可以跟a433单线了解

不懂,我用果子+R433,也可以单线

楼主:
唉,教练模式改了,也不行。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如果不用433的话,没有顿挫感哈,一切正常。用433还有个现象,升降舵机行程很短,遥控器设置没 ...

没错就是433不支持高速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就是433不支持高速模式

还有个办法,换切糕433即可。和ark兼容,只是没有r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