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465/450L能上380的大桨吗?

楼主(2015-11-15):
能吗?能的话需要什么改装升级?

各位谈谈看

网友:
没必要吧,x3倒是有改的潜力

网友A:
我感觉也许行,450l用的尾桨是加长的,而旋翼和尾桨的距离如图,我感觉如果用短的尾桨配380旋翼也许行。个人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也许行,450l用的尾桨是加长的,而旋翼和尾桨的距离如图,我感觉如果用短的尾桨配380旋翼也许行。个 ...

改短尾桨会不会锁不住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也许行,450l用的尾桨是加长的,而旋翼和尾桨的距离如图,我感觉如果用短的尾桨配380旋翼也许行。个 ...

我真要感叹你的力学和螺旋桨的理论知识。用你的实验来挑战理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短尾桨会不会锁不住尾?

能飞。如果动力有余量有意义。

改短尾桨会不会锁不住尾?几乎不用用问号。我用一架480,加长尾桨试过,360桨时可急推油门,380桨就要悠点来了。

网友B:
465可以直接上380桨,不会打尾桨,但马达齿要降T,不然会热!

我用465飞过400mm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5可以直接上380桨,不会打尾桨,但马达齿要降T,不然会热!

我用465飞过400mm桨:

桨夹上多出来的那一节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短尾桨会不会锁不住尾?

不会锁不住的,本来模型直升机尾桨转速就很高,用了较短的尾桨也没问题,最多提高一下陀螺仪感度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65可以直接上380桨,不会打尾桨,但马达齿要降T,不然会热!

我用465飞过400mm桨:

我感觉这400mm应该是360mm的旋翼加上了40mm的加长桨夹吧?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锁不住的,本来模型直升机尾桨转速就很高,用了较短的尾桨也没问题,最多提高一下陀螺仪感度就好了 ...

别误导人了, 机械补偿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你加再多陀螺仪感度也没卵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400mm应该是360mm的旋翼加上了40mm的加长桨夹吧?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段?

我来解释一下,主旋翼转速一定时,越靠外侧升力越大(因为线速度高)靠近中心侧相对来说几乎产生不了升力,因此同样用360桨时,相同转速和螺距下桨夹越长产生的升力也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来解释一下,主旋翼转速一定时,越靠外侧升力越大(因为线速度高)靠近中心侧相对来说几乎产生不了升力 ...

这东西哪有卖的 我没搜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哪有卖的 我没搜到呢

人家diy的… 之前也有人在二手去出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diy的… 之前也有人在二手去出过…

哦  那这东西好啊 弄个加长桨夹就可以用325名牌碳桨充当名牌360了。。是这么个道理么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那这东西好啊 弄个加长桨夹就可以用325名牌碳桨充当名牌360了。。是这么个道理么

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400mm应该是360mm的旋翼加上了40mm的加长桨夹吧?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段?

看完你前一个回复,再次惊讶。

建议好好看点书,玩好电直除操控需要天份外,其它的要刻苦地去做,包括理论知识这一块。

为什么要加上这么一段?,下面已有答案,这就是我当初的想法。这种想法不可能靠无意中加了这一段得到这样的主意,而是根据理论再结合材料,加工,成本等等进行试验。注意,是试验。我发过一个帖,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搜一下。

另外,如有时间读点哲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5可以直接上380桨,不会打尾桨,但马达齿要降T,不然会热!

我用465飞过400mm桨:

要收专利费了

注意到你上次提到的380在3D会热的现象,我试的结果热度差不多,但提升的效果不明显,如果再调硬一点的油门螺距曲线其结果会和你的吻合。

我估计转动惯量的增加吃掉了效率的提升,如果继续只加长桨可能要走下坡。如果驱动部分不加容,我估计游戏结束点就在这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