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太奇怪了,求指点,求解释!!

楼主(2015-11-15):
飞了几次了,小炸或者剧烈震动过后多次出现这种情况:

1.推油门没反应,或者断断续续的有反应;
2.无法解锁,重新插拔电源也不能解决,断电+遥控器重开貌似可以解决;
3.有时候放一会,什么也不做,又恢复正常;

接收器一直显示是对频成功的,但不能解锁,怀疑是飞控的原因,CC3D 固件版本15.02.01,
开始以为是接线松动,但是打胶之后问题依旧,
跪求解决方法呀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虽然基本放在车上,没有摔和磕碰,也许有振动,还是有这种情况。每次都从新刷,反正也轻车熟路的。要是高手知道是咋回事就指教一下吧

网友:
应该接收机吧

楼主:
接收机指示灯显示对频了呀。

楼主:
自顶一个,真心不知道怎么弄啊

网友A:
刷15.02.02再试试,不行再换个接收试,总之用排除法逐步缩小范围就能查得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指示灯显示对频了呀。

接收机正常的,但是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需要排查,检查接触状况或者直接换线,我就是这么干的,CC3D的线某宝不好找,最后在一家梦巴黎什么的老店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15.02.02再试试,不行再换个接收试,总之用排除法逐步缩小范围就能查得到原因。

好的,刷下试试,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正常的,但是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需要排查,检查接触状况或者直接换线,我就是这么干的,CC3D的线某 ...

看来又有的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