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有关1.5米冲浪者,速度和升力阻力抵消的大小问题··· “图”

楼主(2015-11-15):
1.5米冲浪者的电机角度固定方式,(7吋桨)致使冲浪者的下压力很大, 即便动力的下压力很大  克1.5米冲浪者升力还是很大,  所以  主机翼削掉30—40厘米,那么升力肯定会变小很多。
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机翼升力变小 不是机翼翼型所致 , 而是主机翼变短后(机头重 动力强劲)强行致使升力变小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缩短机翼强行致使飞机升力变小很多,如此的强行致使飞机整体升力变小很多···,会不会造成强大动力飞行时 飞机阻力会大很多   或是由于强大动力根本不在乎这点阻力 这点升力阻力可以忽略不计?】?

(住:由于当前实在没有  适合2216 2400kv搭配7×5E快速桨的后推机型,所以  无奈,只能选择冲浪者。)

网友:
1.5米冲浪者的电机角度固定方式,(7吋桨)致使冲浪者的下压力很大, 即便动力的下压力很大  克1.5米冲浪者升力还是很大,

你说的是啥都没看懂?你想要做什么?你这动力配这机机怎么还能说很大呢,在说了你动力有富余飞行岂不是更轻松,如果因为你感觉动力大飞机抬头爬升的话 ,那是你的飞机平尾或是拉力线就不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改的意义是设么,首先肯定一下楼主的想法,但是冲浪者本身就是练习机设定,又何必让他做不该做的

网友:
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我的天行者也是

网友:
你没有发现全油门他不爬升只是飞的很快么,升力不够了会不会被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