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初冬去看云海(图片较多,耐心等待)

楼主(2015-11-16):
配置: x5 2216 kv1100 9寸 4s 5000,果子,ct210,切糕433,全重1300g,摄像头+行车记录仪,地面是2.4g转5.8g,2dbi小棍子天线

网友A:
能悄悄地告诉我高度吗,我一直很好奇要多高才有这景象

网友:
ct210这么给力?

网友:
电池是哪家组的?

楼主:
电池是tb买的洋垃圾,4s 5000 110块,蛮好用 基本每次都能放4500,下来单节3.7几

网友:
像通航机场了

网友:
感觉 很好 就是开始雾霾 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tb买的洋垃圾,4s 5000 110块,蛮好用 基本每次都能放4500,下来单节3.7几

给我个连接我看看去

网友B:
我猜一下,楼主ct210用的棍子天线?然后图像经过5.8g转发?转发用的棍子,接收四叶?切糕怎么跟天9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一下,楼主ct210用的棍子天线?然后图像经过5.8g转发?转发用的棍子,接收四叶?切糕怎么跟天9二连接

发射接收都是2dbi小棍子天线,图像经过5.8g转发,转发用的棍子,接收四叶,切糕和天九ppm直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射接收都是2dbi小棍子天线,图像经过5.8g转发,转发用的棍子,接收四叶,切糕和天九ppm直连

我知道ppm,我的意思是,怎么连,你拆了控,引了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ppm,我的意思是,怎么连,你拆了控,引了电么

没拆,信号接遥控模拟口,做个插头和遥控供电

网友C:
天九2连接线是自己做的?

网友:
看TB介绍CT210图传貌似很厉害!棍子天线10KM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九2连接线是自己做的?

把模拟线剪了自己做的,反正模拟器好久不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悄悄地告诉我高度吗,我一直很好奇要多高才有这景象

这个没有定数吧,云层高低不定的,有时候不到1000米就穿了。
另外,云一般都是一层一层的,楼主只穿了最下面一层,上面还有。

网友:
这种天可以飞很远

网友:
Ct210到底是什么图传,某宝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