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minimosd bootloader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5-11-16):
使用的是usbasp数据口。6口。

准备刷arduino的bootloader。
用的ide

接线正确。但是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选的是usbasp 烧录器,
板子类型选arduino pro mini 或者micro
点击烧录bootloader
报错:

请问怎么解决呢??硬件都是好的。就是烧不进去 minimosd bootloader。。。

楼主:
原来是接触不良。。烧进去了。

我自己救活了。。

还是自己下手焊接好。。焊接了两排排针。刷了固件进去。。。
我了个去

网友:
楼主这OSD都支持什么飞控?SP Racing F3支持吗,CF固件

网友A(2015-12-18):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接触不良。。烧进去了。

我自己救活了。。

楼主用的烧写器的型号是什么?osd config在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B(2016-05-04):
想问下,楼主osd显示界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烧写器的型号是什么?osd config在哪里能下载到?

1)刷机前要先刷bootloader,用arduino。已经刷过的不需要再刷了。

2)然后,就是一个软件叫minimosd。不过你要先装驱动。ftdi的驱动。然后,用ftdi的串口线,连接到OSD
TX -> RX
RX -> TX

然后,开电脑用软件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osd显示界面如何。

界面有好多种吧。可以在软件里设置。

目前是这个osd刷了几次,已经冒烟了。。。看来得重新买个。

OSD 不能刷太多。有的芯片听说性能不行,甚至都没有记忆功能(开机掉memory,无法保存OSD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