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浪者手拋起飞

楼主(2015-11-16):
请教冲浪者手拋时是抛出去后再拉升降还是把升降拉拉着抛 那种起飞效果好

网友:
不坠机效果好,这玩意你下拉角度不一样,配动力不一样,电池重量、位置不一样,风大风小都有区别,怎么顺怎么来呗

网友:
加高电机座,重心绝逼在舵机线,怎么抛逗不炸鸡了

网友:
抛之前不要拉着升降舵,抛出去之后看情况来拉

网友:
看姿态调整,要人机合一

网友:
是抛出后再拉杆的!油门也不能太大!我的是一半油门抛出!大油门抛时飞机低头很快!出手后马上拉杆!慢一点都不行!

网友:
难度系数比较高

楼主:
学习了 希望老鸟们把各自的手抛经验在这里给我们这些菜鸟普及一下 让我们少走弯路 少炸鸡

网友:
手拋时是抛出去后再拉升降的,抛的角度为向上30度至60度之间吧,看下我抛的情况吧,在下面视频的最开头。我是把油门开到接近最大抛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全油门,一手轻拉上升舵,一手抛出去,这样肯定会有一个失速下降高度,但拉了上升舵,跟着就上升,不至于着地。当然不能猛拉升降舵,很多时候会突然抬头,让你反应不及。

网友:
大力抛出,仰角二三十度左右,打升降看出手情况,从来没炸过。其实抛机是有技巧的,很多炸机都是出手力度不够,初速度太小,没有舵效导致的。

网友A:
大油门抛出去,立刻要拉高,也要拉太猛,可能会失速,具体看情况,上2216的话随便丢都行,详情看视频,我教你抛。
http://xiaoying.tv/v/fllv8/1/?fromApp=XiaoY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抛出去,立刻要拉高,也要拉太猛,可能会失速,具体看情况,上2216的话随便丢都行,详情看视频,我教 ...

请问我用2216 1250KV,配9寸浆可以吗?

网友:
....  我都是手接油机的~~

网友:
全油门30度抛出,接下来控制机身水平,等速度上来

网友(2015-12-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用2216 1250KV,配9寸浆可以吗?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