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屏幕

楼主(2015-11-16):
求各位大侠推荐一款屏幕,不要体的7寸屏,一般要多高亮度,150元以内的

网友A:
这个价钱都差不多的,X宝一搜雪花屏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钱都差不多的,X宝一搜雪花屏一堆

要看得清,要多少亮度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得清,要多少亮度以上?

都看得清,买回来把亮度调到最高,然后适当调整对比度,妥了

网友:
最好买个好点的...

网友:
屏看不见就是个废品 我是直接买鹰眼省心

网友:
要看是什么设备了!某宝两百多的5寸屏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