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11-16):
  本人是玩 车模的, 想入个航模, 玩个小飞机, 练手, 但是不想玩模拟器, 可以推荐款小机子吗??  最好是 难摔坏的!!!因为 炸鸡是伤不起的1!

网友:
先玩玩穿越机吧

网友:
好消息 冲浪者

楼主:
能摔  能撞  不容易坏的1!!  而且成本低, 我最讨厌模拟器

网友A:
好小子,kt板自己做,便宜好飞。另:别看不起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子,kt板自己做,便宜好飞。另:别看不起模拟器。

我觉得 穿越机  比较适合我。。。。

网友:
那你去多轴区吧,多轴和固定翼是两种东西,飞法完全不同。多轴飞法类似直机。

网友:
双11刚败了 精灵3 来入门

网友:
没有摔不坏的飞机,模拟有必要练的,地面准备做足后上天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
所有飞机,新手没有摔不坏的

网友:
新手不飞模拟是根本不行的,直接飞真机就是秒炸

网友:
好技术是模拟器练出来的 推荐先练模拟器 再上好小子 冲浪者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