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的海潮水机 首飞就栽跟头

楼主(2015-11-16):
准备试飞  静水湖面上 用的u-mini飞控

起飞前也微微上翘了水平尾翼  重心也差不多  为何加大油门滑行的时候上下震荡起不来

然后一头栽水里 接收机进水失控了  后来吹干后恢复正常  请教一下大家  如何调试

u-mini飞控用的是平衡模式  是不是这个原因?(水面滑行水鞋本身就有震动,导致飞控不断修正。反而失控了?)

网友:
从来就没用过飞控 也不知道飞控是怎样设置的,但是不建议用飞控,没事模拟器多练习!

网友:
飞水机就不要上飞控了,你自稳模式下抬头飞控会又给你按下去的,所以丢掉飞控,滑行一段距离就可以拉起来了

网友:
估计是飞控感度没有调好,飞控自稳不影响遥控器的指令只是反应稍慢,控制舵量不让飞机做剧烈动作。

网友:
飞水机还上飞控!水面那么颠簸,不失控才叫意外!

网友A:
海潮是最好飞的水机,上飞控纯属没事找事,应该相信自己的水平

网友:
可以上飞控,把升降通道改成手动控制,副翼让飞控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潮是最好飞的水机,上飞控纯属没事找事,应该相信自己的水平

非常同意,手控能力可以适应的不必上飞控,

楼主:
恩 回头再去试试看 多谢大家  先

搞个手动模式(飞控不作用)   上天了再切成最轻微的3d增稳模式看看

不轻易用平衡模式和定高定向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回头再去试试看 多谢大家  先

搞个手动模式(飞控不作用)   上天了再切成最轻微的3d增稳模式看看

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上飞控,用飞控把手飞坏了,改都改不回来,飞航模不能偷懒,否则享受不到自由飞翔的乐趣,那还不如回家躺床上多舒服

网友:
老头乐就没必要飞控了

网友:
海潮就是个傻瓜式的飘飘,比练习机还练习机。

网友:
海潮不要上飞控。。。水里面直接估计把飞控震傻。。。。海潮楼上那个猫头像的卖家送了我一架。。。我左手油门经常边飞边打电话

网友:
请问下海潮的电机拉力线怎么搞的,  我以前把电机方这么高一直低头,有人说下拉角要搞大点,减少低头力矩?      我看  楼主的飞机  好像没啥下拉角?

网友:
海潮在水面上滑跑的时候上下颠是正常的,你滑跑的时候带着点升降舵就行了、

网友:
飞固定翼就不要上飞控了,固定翼就是让你在空中使命耍的。
另外,没听说过水机不作防水设计的,连最基本的接收器也不作防水。。。。。即便你说这次接收器弄干了,再装回去或换其他飞机,不急,包你过段时间失控,问题就是这个接收器!

网友B:
水机就不要上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