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360的几个问题,烦请客服回答一下

楼主(2015-11-16):
刚入手的机,发现这几个问题,请回答一下
1.使用Graupner的HOTT SUMD信号类型接在IMPL1上没办法用,请问是否还需要做其他设置,现在的GR-12的设定是 SUMD FS 08
2.如果想换动力,天蝎星的2520 1880KV是否合适?空间是否可以装得下,电池应该选用什么型号.

楼主:
还有个问题.....推油门电机没反应是哪里没设置对?

楼主:
这么久没答复,售后呢?

网友:
需使用用雷虎自家的Ripper 2700KV
因为E360只配备了13T电机齿。
还是使用3S动力比较合适。
至于油门行程问题,需要查阅Graupner的说明书

楼主:
嗯....已经在逐项检查了,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GT5.2需要把SUMD设置成12通道模式才行...

网友:
2520装不下,360机身宽度3cm整.想装2520的话需要自己切一下侧板,把电机固定板露出来.

我现在用的蝎子2221,正好能放下,趁黑五海淘了个lynx eox 2222,标称持续功率870w,比2520还大,等到货了实际对比一下..

网友A:
另外改2520的话还需要换3.5内径 mod0.5 的电机齿,2520没有3.17的轴

网友(2016-01-18):
引用 网友A:
另外改2520的话还需要换3.5内径 mod0.5 的电机齿,2520没有3.17的轴

jr450  上电机齿轮内孔是 3.17,蝎子有对这个机型出对应的 电机轴

论坛老吴 的 jr450 用的就是 2520电机,这个电机齿是带单项轴承的,所以不能换齿轮,只能换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