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RCGF 20CC请教配70级1520mm翼展3D机可不可行?

楼主(2015-11-16):
新手入RCGF 20CC请教配70级1520mm翼展3D机可不可行?
飞机参数:
Wing span (翼展): 60in英寸/ 1520mm毫米
Wing area (翼面积):738 sq in平方英寸/ 47.6 sq dm平方分米
Flying weight (飞行重量): 5-5.5 lb/ 2300-2500 g
Fuselage length (机身长度): 57 in英寸/ 1450 mm毫米
外转子无刷马达:8Oz, 浆:APC 14X7-E; 锂电池:4S-5S,3700-5000MAH;电调:1ESC (60A)
Engine Required(发动机要求): 2 C: 0.46-0.52 cu in
Radio Required(遥控要求): 4 channels通道, 5 servos舵机

网友:
飞机有点小了 最起码得1.6 1.7的翼展

网友A:
随便飞了  动力大哦  20CC飞60级的像真机都暴力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飞了  动力大哦  20CC飞60级的像真机都暴力的很。

你好,RCGF 20CC请教配70级1520mm翼展 这样会不会太重,影响滑翔性能,机动性能?

网友B:
Engine Required(发动机要求): 2 C: 0.46-0.52 cu in
这飞机厂家建议是配2冲程46-52级甲醇发动机,52级甲醇机换成汽油机也就6CC左右...你20CC发动机装上去估计不太好飞啊...装个10CC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gine Required(发动机要求): 2 C: 0.46-0.52 cu in
这飞机厂家建议是配2冲程46-52级甲醇发动机,52级甲 ...

我刚刚装过一台10CC 配50级 翼展1450mm的3D机,推力严重不足. 70级的更不用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装过一台10CC 配50级 翼展1450mm的3D机,推力严重不足. 70级的更不用试了.

.....你不能指望油机和电机一样暴力反应灵敏啊

网友:
70级3D 最佳选择优先顺序是:电机>甲醇发动机>汽油发动机。 小排量的汽油发动机线性很差,只有低速和高速,没有中速,这样是很难做3D动作的。另外70级3D机身上汽油机,恐怕受不了20CC的震动,机头机身就散架了。

网友:
你的飞机太小了别用发动机,否则会散架,还是用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gine Required(发动机要求): 2 C: 0.46-0.52 cu in
这飞机厂家建议是配2冲程46-52级甲醇发动机,52级甲 ...

怎么算的?52级甲醇机相当于6cc汽油机?

网友C:
70级起飞重量估计在2600---2900克之间。(我的50级的2680克)
我觉得70级配15cc正好,如果上20cc的,动力有很大富于。
上20cc没有任何问题,该加强的地方加强,怠速调好,尽量做到怠速时机机可以不跑。
15cc与20cc重量相当,动力却相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级起飞重量估计在2600---2900克之间。(我的50级的2680克)
我觉得70级配15cc正好,如果上20cc的, ...

你好,你的50级装的是油动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50级装的是油动吗?指点一下.谢谢

我的50级装的三叶52级甲醇机。
起飞重量2680克,吊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