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IY小型CNC用2.8N25600/圈的步进电机够不够

楼主(2015-11-16):
大神们好  看了一段时间的步进电机 感觉这个参数的57步进电机还比较便宜 可是不知道这个力矩够不够 还有最多25600步一圈 配合螺距5毫米的丝杆能不能配合好  我不知道运动控制器发的脉冲数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软件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设置的。

哦  好的  那请问这2.8的扭矩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那请问这2.8的扭矩够么

我的也是57,是76MM机身。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57,是76MM机身。应该够了。

噢  我是112㎜长的  2.8牛的扭矩 就是这个扭矩不太明白够不够驱动X或者Y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  我是112㎜长的  2.8牛的扭矩 就是这个扭矩不太明白够不够驱动X或者Y轴

有些东西不用太深究,你的足够了,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不用太深究,你的足够了,明白!

嗯嗯  明白了  谢谢